本特利仪表故障求助

楼主(2008-12-24):
我厂机组上有四个振动探头,校准电压为10v,故障问题是有一根延伸电缆一使用,中控室的所有振动显示值有很明显增大,换了一根同型号的延伸电缆后故障消除,我们对故障的延伸电缆进行测量,没有发现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各位有没有碰上过这种问题。我们使用的延伸电缆s/n 02k00ZRJ,P/N:33010-045-00-05,根据故障排除应该确定是延伸电缆问题,但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先谢谢各位了。另外S/N代表的什么意思请各位解释一下

楼主:
还没人回复呀,自己顶一个

楼主:
再顶一个,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想是延伸电缆引进了干扰吧

SN代表的是序号,PN是产品型号

楼主:
谢谢沙漠的风雨的回复,我也想过是干扰的问题,可我们对有问题的电缆进行了测量,没有短路,表面也没有损坏,我就想搞明白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要不然以后再碰上这种问题还是不明白。

网友B:
有可能是屏蔽层有损坏的情况,造成干扰。

网友C:
应该是干扰,要么就是接头处松了,基本就是这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