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4300c连不上PLC s7-200 cup222的

楼主(2008-12-24):
 自己做一条线 mt4300c  :  1,6,5,  ---------   PLC: 8,3,5  总是显示 PLC  no response

  就是地址的问题   PLC 输入点的地址 我觉得有一点糊涂、。IO.0是对应触摸屏上那个点名啊?是I.B0吗?

PLC的波特率是9600的 触摸屏也是的  所以说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PLC地址注意下 。。。

网友B(2009-02-09):
PLC的站号设置了么?应该是2,通讯参数除了波特率还有通讯类型和数据位,校验,停止位等。

I0.0对应的是I.b0.0呀就是多了个.b。

网友C:
可致电深圳步进科技0755-26585555-231、232技术支持热线。

另外顺便提醒一下,自己做有可能会被说明书的接线方式误导(EV5000的说明书上注明的MT4000-S7-200接线方式和原装通讯电缆实际接线方式可能不符)。

我司是Eview广州区域代理商,这种线有大量库存质量保证价格优惠,13751869826周工洽。

网友D: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E(2009-06-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能帮帮忙不??

我邮箱cyb961437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