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的开卷机怎么反转!帮忙啊!

楼主(2008-12-24):
因为原料问题,需要把590C改成反开卷,就是建张方向相反,上开卷变下开卷,其实就是电机反转建张了,590用的是模拟量控制,不是通讯,请问怎么办啊 ??

网友A:
经常反开还是偶尔,偶尔的话电机励磁调一下,反馈调一下.经常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B:
给定负啊!!!!!!!!!!!!!!!!!!!!!!!!!!!!!!!!!!!

楼主:
怎么给定负,请说明白点,

楼主:
怎么改线??是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A:
电机励磁调一下,反馈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励磁调一下,反馈调一下

这需要停机啊!要不停机就能完成转换

网友C:
用两个电位器以及一个转换开关,转换开关用来切换两个电位器

正给定用正10伏作电源负给定用负10伏作电源

这样,反转时等正传停止后,切换转换开关,再加负给定电位器

网友B:
给定+10V正转,,负10,反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电机励磁调一下,反馈调一下

这需要停机啊!要不停机就能完成转换

你不停机?上开卷的时候直接换成下开卷那不松了吗?

网友D:
不对,不是松的问题。上开卷和下开卷料的缠绕方向不一样,根本就不可能直接换

网友A:
直接负给定没用的.

你的卷取怎么组的?

网友B:
可逆轧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电机励磁调一下,反馈调一下



这需要停机啊!要不停机就能完成转换

--------------------------------------------------------------------------------
你不停机?上开卷的时候直接换成下开卷那不松了吗

换卷的时候改上开卷或者下开卷

楼主(2009-02-01):
有人知道吗??HELP!!!

网友E:
就是把给定张力的电源改成-10v就可以了呀,我经常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给定张力的电源改成-10v就可以了呀,我经常这样用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其他不用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给定张力的电源改成-10v就可以了呀,我经常这样用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啊 !!其他不用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就是把给定张力的电源改成-10v就可以了呀,我经常这样用的


好像不行吧,,因为他跟主机是一个方向旋转啊,一调张力,不是更松了啊

网友G:
如果给定为负的话,前提是整流器要支持

网友H:
590C不能反转吧,

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I:
问题是4Q的才行,2Q的不行

楼主:
肯定是 4Q的,,这个没有 问题

网友J:
给定接负,即接B4(-10V)端子,如果你以前接的是B3(+10V).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位器以及一个转换开关,转换开关用来切换两个电位器

正给定用正10伏作电源负给定用负10伏作电源

这样,反转时等正传停止后,切换转换开关,再加负给定电位器

可以试试!

网友L:
电位器接A4、B4(-10V)、B3(+10V)端子即可  也可组态

网友B(2009-09-09):
让电机反转,,然后调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