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我刚刚改造一台意大利的磨毛机,用的是台达EH48的PLC台达B型变频,其中一台1。5KW的变频有时一起动PLC输出就跳了,有时带接触器PLC也跳。我也采取了一切防干劲扰方法,问题还是偶尔出现。

网友A:
不会是干扰吧,不知道具体线路怎么样,能发上来更好,会不会是断路器过小造成的?我的邮箱是lxd_1010@126.com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接触器线圈并联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C:
可能是压降造成的,建议你把PLC的电源分开确保输入电压稳定。

网友D:
同意 LIUXD6909 的观点,你的现象就应该是线路问题,线路中有接触电阻,找到他就OK了,把电压表接到操作回路中,观察跳时的电压!!

网友E:
检查线路的电器元件有无符合设备的额定电流,也可以在输入端前加变压器稳定电压试试

网友F:
输出端直接带接触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是PLC的有问题。PLC内部的开关电源过载停止。

网友G:
PLC内部的开关电源过载停止

--------------------------------------------------------

是不是你将给开关电源用来驱动外部负载造成?

网友H(2009-02-10):
看来就是了,你用内部开关电源是可以用,但你要计算容量是不是够用才用。

网友I:
看看变频器的485那个线是否存在干扰.高压变频器的DCS信号线可是这样的.总能引起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