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达、超声波、振动料位计如何选型

楼主(2008-12-24):
各位高手:如何对应被测物质的特性等情况选择料位计的类型,如雷达、超声波等液位计。

如检测物质是酒精,选什么原理的料位计,同时需要哪些参数(如检测距离、是否防爆、显示表头、输出信号等)

雷达和超声波、振动料位计有什么区别?

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就自己的岗位见到的液位计来讲的

超声波是一般用在污水槽 测量距离在3-5M

固体 粉尘的测量用西门子LR400  量程是40M

液体的就多了 西门子 LR200 LR250 LR300  VEGA 距离都是20M 不怕蒸汽的  不过要是温度高的话加热隔离器 震动料位计没见过

我这边有核辐射料位计

网友B: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里是给药厂配套的,对于超声波和雷达方面的比较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大虾的讨论,受益匪浅。但对具体被测物质是否有选型上的区别,求教各位了。以前碰到过用于检测汽油的我采用的是超声波VEGA的,检测煤粉颗粒的用雷达的。。。
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B:
其实对于物位测量这一快很多产品都是通用的,同一个工况可以用很多不同原来和型号的仪表来测量,就拿超声波和雷达来说,都是模拟量输出,一般的工况下都可以用,如果是再真空里面超声波就不行了,雷达则可以,所有关键是在选型的时候要仔细分析,很多朋友都认为物位仪表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这一点我确信,但实际用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B: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C:
雷达物位计和超声波物位计 通常指利用超声波或者雷达 的发射-反射-接收 来测量物位(液位)的连续测量仪表

振动式物位计,是物位开关,是开关量的测量,只有物位(液位)到达预定的高度 或者 少于约定的低位 才出发继电器或者晶体管的开关量信号。

你测量酒精 根据工艺要求,看是要连续测量 还是 只有满罐或者空罐子时候报警选用对应的测量仪表。如果压力不是很大,比方敞口容器,你可以选用超声波的,因为造价会低点,如果压力变化比较大 建议用雷达的,无论什么的 你测量的是酒精 ,要选择防爆的。

网友D(2009-02-07):
我想用输出的开关量控制供料系统,像液位计一样,应选哪一种?我做粉剂!低料位时启动供料,高料位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