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供10V信号中串联一可变电阻能调速吗?

楼主(2008-12-24):
如图所示,变频器外供10V信号是一微型旋转式电压传感器,将它输出端串联一可变电阻,并接入到变频器的电压输入端。

请问调节可变电阻,能对变频器进行调速吗?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10V电压源就是用来模拟量电压调速的!

楼主:
因为需要将机器的(外部)运动速度信号反馈到变频器上,机器运动速度快,变频也应该快速,机器运动速度慢,变频也应该慢速,机器无运动,变频就应该停止。

此外,还需要经常对外部的电压信号作微量的调节,以便同时微量的调节变频速度。

因此,无法利用变频的自带电源,也无法使用(在变频内部编程)对输入信号进行比例调节。

网友B:
楼主的条件不详细,看不懂。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自带的电源呢,你这样做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10V电压源就是用来模拟量电压调速的!

不用外供电源,直接接上可调电阻就可以调速了。我用过三菱和台达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按你图的接法是达不到调速的目的,一开机就是最高速...

这样接法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F:
如果你是说外供0-10V电压信号的装置被变频器的负载电机驱动才能提供0-10V信号,那么就不是这样了,因为VF--IF--GND端子是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不是反馈信号端子,这样接变频器是不会有稳定的输出的,电机可能是受到想零漂那样的信号而小幅振荡(很可能振幅很小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G:
支持6楼的回答, 我们这里就使用这样的调节方式。

网友H:
是可以的不过你自己的接是不能调得太多,按6楼的接法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说外供0-10V电压信号的装置被变频器的负载电机驱动才能提供0-10V信号,那么就不是这样了,因为VF--IF--GND端子是变频器的给定信号,不是反馈信号端子,这样接变频器是不会有稳定的输出的,电机可能是受到想零漂那样的信号而小幅振荡(很可能振幅很小基本看不出来)。

外供0-10V电压信号并非是由变频器产生的,是一独立的物体水平运动信号,当该独立的物体水平运动时,变频器也应该成比例的跟随运动。

因此,需要在水平的物体上配置一个旋转式电压传感器,将水平运动真实的反馈给变频器。运动速度快,变频也应该快速,运动速度慢,变频也应该慢速,无运动,变频就应该停止。

网友I:
你看看变频器的端子上,有一个是10V,这个就可以接电位器的一端,然后中间的可变端接变频器输入端,电位器的另一端接GND,就可以了。好好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这是变频器最基本的功能。我一直用这个调速。

网友I:
该不会你用的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吧。

另外除了接好线路后,变频器内部还要设置一下参数,调速选项为模拟量输入调速。

网友J:
想问一下:六楼的图是不是去掉电阻与零伏那条线也可以呢?我觉得可以

楼主:
我突然明白了,6楼的图中将调节线与0V相连是有道理的:

串联电阻降压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有较大的电流通过可变电阻,电流*电阻就是电压降。

如果用我在1楼的图,即调节线不与0V相连,虽然也有调节电压的作用,但调节量非常有限,几乎看不出电压有什么变化。

因为变频器的内阻相当大,远远大于可变电阻的数值,也就是说通过可变电阻的电流几乎等于零,也就是电流*电阻相当小,由此当然对电压就没有什么调节作用了。

而采用6楼的图,也就是将调节线与0V相连,由此在可变电阻上始终有较大的电流通过,也就是可变电阻的作用范围较大,调压效果明显。

网友K:
能。但是精度不高。看场合定。

网友L:
  6楼 那样才会有 可变电压信号到变频器。

  你那样接线,只能调电流。   不能调电压~

如果要得到4-20mA 电流信号,必须得根据外供电源、  变频器电流输入端子阻抗(约250欧) 来选择可变电阻 和 另外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