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保护

楼主(2008-12-24):
变频器输出一般厂家都做啦一些保护,比如过载、过流、缺相、接地保护等。但大部份变频器的没有接地保护,还有及算有过流保护,但对短路故障一般变频器保护效果一般,
我觉得在变频输出端外加一个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大家觉得可行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不?

网友A:
我觉得在变频输出端外加一个断路器做短路保护,大家觉得可行不?会带来什么影响不?

不行!当变频器有输出时,输出电压是不能有开关动作的!容易损坏模块!

网友B:
加接触器的倒是有,加短路器没见到过,可能是因为不好做互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