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77密码

楼主(2008-12-24):
大家好,有知道MP277的系统密码吗?

网友A(2010-03-10):
新屏是无系统密码的。如果是被人编辑过,就难免了,如果要查或更改系统密码,就必须拥有PLC源程序和HMI的源程序,因为系统密码一般是记录在PLC的DB里或是使用VB脚本写的脚本函数记录的内部变量里的。

网友B:
西门子HMI设备缺省密码都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