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伺服电机是怎样实现静止制动的

楼主(2008-12-24):
我们那有台卧车,有2个相同的刀架,都是力士乐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现在有个刀架的纵向在停止状态没有制动,用扳手都能将刀架盘动。导致影响正常工作。而另外那个正常的刀架就盘不动。今天我把两个刀架的驱动器对换了,刀架不制动的问题也交换了。量了一下驱动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的输出,有几十mv,几个驱动都差不多。我想问一下各位:1.伺服电机在静止时的制动是靠驱动器吗?2.跟伺服电机有关吗?请知道的同仁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靠驱动器控制的.跟主要是跟编码其有关.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驱动器;里面的程序丢失了 从另外一台相同型号一个厂家的驱动器上复制了一份就好了

.

楼主:
谢谢王兄的回复!真的很重要

网友A:
不涌那么客气 啊   在这里就是交流经验的 。互相帮助解决问题的。对吧。要是好了记得跟大家说一下啊/互相学习吗 ?对吧

网友B:
我认为王兄只说对了一半 伺服电机的制动确实是靠驱动器控制的 这个没有错

一般有紧急制动(一般都是断电抱闸)和停机制动(这个主要是防止人为去转动电机  导致位置发生偏移)

但是这些跟编码器都是没有关系的!

一家之言 难尽祥述 希望多多探讨

楼主(2009-06-01):
王兄说的是,的确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