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认识这个牌子的变频器,FAE,原产地意大利

楼主(2008-12-24):
今天我到兄弟公司进行设备维修,是台意大利的车床,年代是85年的吧,出现故障是:启动变频器的接触器,变频器得电,后给变频器转动信号,1分钟后,接触器上端的保险丝熔断,后有跟换保险丝上去,同样的情况重新出现,后把皮带卸掉,可以启动电机,转动正常,

1,机械部分正常,2三相电源平衡,3,由于以上情况是现场电工给予的情况,而且没有保险丝,所以只有明天去维修

但现场的变频器和直流电机比较特殊,我怀疑是变频器里面的整流部分有问题,因为每次都是同样的两相,不知对不对,所以把图片贴上,望朋友们给予指导:

变频器主接线图片,其中上面的两个接线端头(H,A)是到电机的,下面三个端头是主电源进线(R,S,T)

网友A:
不知道,看不清楚,是不是变频啊,还是直流调速啊

楼主:
这里的4根线,其中上面标号S,R的是和主电源S,R是同样的一相,下面两根是到电动机,难道这是电机励磁回路电源
这是电机接线部分
这是铭牌,FAE

楼主:
望朋友们给予指导,是变频器里面的故障,还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那就是直流调速啊,个人认为有可能是直流电机绝缘不好,用表打一下看能打到多少M

网友A:
很普通的整流器啊,是主电路短路,还是砺磁回路短路啊?

楼主:
测试电机电枢是23欧姆,励磁没有测试.对谢谢给予的指导

网友A:
电机能转起说明电阻是好的,我说的是对地绝缘,

楼主:
我今天到工厂去测量电流,三相进线其中两相电流为2,1A.而剩下的那相电流为0,这相正是老爱烧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