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缆的型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4):
我们公司定做了一捆电缆,电缆的型号是YEFBG-24*2.5+2G,前面的字母E,G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百度一下

控制用扁电缆
产品简介 »

  控制用扁电缆
  一、型号名称YEFBG乙丙绝缘氯丁护套扁形软电缆
  二、使用特性
  1、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600/1000V。
  2、电缆线芯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应不超过+65℃。
  3、电缆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缆的厚度的15倍。

网友B:
YEFBG乙丙绝缘氯丁护套扁形软电缆  G 钢丝绳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