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触摸屏

楼主(2008-12-24):
3260触摸屏的上下载用哪个口

楼主:
谁知道HITECH3260触摸屏上下载用哪个口,谢谢啦

网友A:
3260后面有两个25PIN的口,人机上电以后进入系统画面,点击Config,然后看见Download\upload\copy port ,这个地方就是设置的人机的上下载程序口。

网友B:
3260一个是通讯口,另一个就是上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