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08-12-24):
谁知道HITECH触摸屏上下载用哪个口,谢谢啦

网友A:
老型号的COM1和COM2都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3261的 要是上载应用到电脑以后能否打开

网友B:
3261一载到电脑以后是不能打开.

网友B:
请问下一HITECH触摸屏我想做一报警历史表格。要设定那些参数?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