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装置故障是干什么用的,开机瞬间动作引起跳闸但设备无故障。

楼主(2008-12-24):
高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装置故障是干什么用的,开机瞬间动作引起跳闸但设备无故障。跳闸后,重新启动正常运行。可否将其屏蔽。谢谢各位。

网友A:
那你肯定有接地吧,可能你没设置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启动时启动电流较大所以引起跳闸,把电流重设一下

网友B:
综保装置故障一般是检测综保本身失去供电电压或有损坏,在这种情况下综保无法执行保护任务,所以要执行跳闸.有可能是在装置开机自检过程中出现装置故障闭琐,导致跳闸.不知你用的哪家综保,能否屏蔽取决综保本身的设置,最好不要屏蔽,否则真正出现故障就失去了保护功能,可以考虑综保电源和合分闸控制电源分开

网友C(2009-03-06):
装置故障是检测综保本身的,如果将它屏蔽掉,一旦综保本身出现故障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综保将不能保护电动机,二是误动作使高压断路器跳闸。不管出现那种情况其结果都会影响生产,负责人都会受到考核,因此当出现装置故障时,不要考虑这个东西值多少钱,马上更换新的,这是对自己也是对设备的负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置故障是检测综保本身的,如果将它屏蔽掉,一旦综保本身出现故障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当设备出现故障时综保将不能保护电动机,二是误动作使高压断路器跳闸。不管出现那种情况其结果都会影响生产,负责人都会受到考核,因此当出现装置故障时,不要考虑这个东西值多少钱,马上更换新的,这是对自己也是对设备的负责。

3楼的说得非常好。

网友E:
一套完整的设备,任何一个元器件都是有特定用途的,尤其是一些保护器件,当设备正常时,你不会注意这些元件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设备出现问题时,这些保护没有了,那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