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上载

楼主(2008-12-24):
我用的是3261的 要是上载应用到电脑以后能否打开

网友A:
应该是打不开的。。。

网友B:
原程序只要是用ADP6版本编辑的,那上载出来以后就能在电脑上使用“重建应用文件”打开

网友C:
3261是用的ADP6,我上传过,没问题,上传后是两个文件,使用“重建应用文件”合成一个文件就打开了

楼主:
谢谢啦 回去试试

网友D:
上载了怎么打不开啊,用的是ADP3的软件,读出时产生一个AP文件,不知道怎么编辑,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E:
源程序用ADP3编辑的,再用ADP3上载出来,是AP1和AP2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打不开的,因为ADP3本身就不支持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