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有输入就能输出?

楼主(2008-12-24):
我这里有两台欧瑞的F1000变频器,有一台的RST没有接三相电,就能输出UVW到电机,还能正常控制,谁能解释一下啊?

有一根线从另外一台变频器的里面接到无输入的变频器里面,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网友A:
这个是把另一台变频的直流母线接过来的,用的是直流电,这好象叫直流共母线技术,有节能效果

网友B:
朋友,多看看书,及说明书.

http://www.minyantech.com

楼主:
看过说明书,里面没讲啊好像。谢谢2楼的兄弟,又学了一招!

网友C:
共直流母线,我见过,大容量的变频器接RST,后面几个小容量的全是共母线。

楼主:
对,楼上的说的对,我这里就是大的接了,小的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