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应用

楼主(2008-12-24):
变频器的选用与电动机的大小应该合适,不能出现大马拉小车或小车拉大马的现象。

网友A:
说的是实话,但内容要深点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说一个具体问题?

网友C:
无所谓,可以把变频器拖动的功率设置小一点!

网友D:
1、变频器的额定功率选大了,投资大;

2、变频器的功率选小了,会烧;

3、变频器的功率选大了,运行时不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损耗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变频器的额定功率选大了,投资大;

2、变频器的功率选小了,会烧;

3、变频器的功率选大了,运行时不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损耗问题!!!

是的,刘老师说得太精辟了。

网友F: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选大1.2~1.3,可靠,

http://www.minyantech.com

电机可过载1.5,变频器长时不能,选大点,机械因素.

网友G:
看工况选,有些场合要大点。大部分都是和电机一样最好。

网友H:
有些场合,如起重,还是选大一点,比较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