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死机!求助!

楼主(2008-12-24):
    各位大仙:本人刚接触维护PLC。刚开始时,从程序中看到没有冗余了,到机架上一看,发现一个CPU好像是死机了。只有OK灯是“红色,还不停的闪烁”。先停机架电源,不好使。再停电10分钟,给电后,从REM拨到RUN数次,仍然没有效果。CONTROLNET模块ok灯  "绿色,闪烁"。。。。。。

求助!!

求助!!

求助!!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系统的构架结构是冗余配置吗???

网友B:
呵呵;

你的PLC是冗余系统的?

什么型号?

网友C:
你用的是那家PLC?

网友D:
 同志,你若不告知PLC的型号、厂家,别人无法回答你!

网友E:
什么型号的机器?是不是程序不完善,死循环。

网友F:
AB 5000的吧,呵呵,查询一下啊,看看是什么坏了啊,

楼主:
用的是AB Logix5000 cpu是1756-L62/B 系统是冗余热备的,都运行快4个月啦!今天把cpu里的电池拔掉1个小时,然后就正常啦。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G:
规划CONTROLNET了没?

网友H:
CPU故障,软件中清除或钥匙清除

网友I(2009-04-02):
笔记本电脑与三菱FX2N系列的PLC通信十分钟左右死机怎么回事,加急!!!

网友J:
里面有没有程序呢,是不是程序丢失了呢。

网友G:
电池没电了,程序丢了!

后来正常,说明程序是从主CPU拷贝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