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24):
打开2000W电暖器.荧光灯无发起动.关闭电暖器荧光灯正常.

主线6平方,   分线2.5.    电压正常,    没用其它设备.   有那位大侠说一下..........

网友A:
你去测量一下电压,肯定在你的电暖器与荧光灯的电源线公共点之前的部分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B:
荧光灯接触不良

网友C:
是日光灯吧?如果这样应该是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