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24):
背景:上位机为组态王6.52,采用宇电的RS232/485转换模块,连接18块宇电的仪表,中间采用1mm2的屏蔽线进行总线连接,仪表分成3组(1组3个,1组5个,1组10个),每组之间的距离约150米,总长约400米。

现象:1.单组仪表和单独组态王连接,能正常通讯;2. 三组仪表总线方式连接后,组态王与任一个仪表的通讯均失败。

提问:

1. 宇电的无源式RS232/485通讯模块能带多少块仪表,或能带多长距离?有源的转换器是否要好点?

2.通讯线是否一定要阻抗为120欧姆的双绞线?有没有同行用过普通屏蔽线的成功案例,通讯距离多远?

3.通讯仪表不加终端电阻的话,能通讯多长距离?

问题较多,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A:
“仪表分成3组”是什么意思?总线上不是18个节点吗?

400米的距离传输线效应是很明显的,还是应该采用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并且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B:
232-485换成有源的。各节点通讯线型连接。组态采集数据时要适当采取校验、重传、设置采集时间间隔等措施。几百米以上的用屏蔽双绞线还是有必要的,一般普通别太差的的屏蔽双绞应无问题

楼主:
TO 朱恩清:

“仪表分成3组”是指,仪表分别集中在3个地方。

总线上是挂了18个节点。

楼主:
感谢两位的建议。

我开始是本本测试的,出现了上述的现象,但后来换成工控机测试,故障排除了。原因就是用了USB转RS232的转换线,带不动。

虽说故障已经排除了,朱恩清和“想起时正是忘记”的建议是值得参考的。

感谢两位的帮助!

网友C:
临时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薪金面议)
因为项目需要,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一名,要求熟悉组态王软件编程调试。
地点:北京
有意请联系 电话1365127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