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08-12-24):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些问题还是不懂,我想请教下各位,在做一个伺服控制的工程时,需要根据那些东西来给伺服选型!  伺服的功率?低惯量,中惯量,高惯量!,型号?,带刹车不带刹车?PLC的型号?用那种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扭力模式!

网友A:
你要用什么型号的伺服?做什么用的?

网友B:
伺服选型是按你的工艺要求来的,首先根据功率和设备选择相应的功率,再考虑精度选择plc型号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够新手的。

首先分析你的工艺,估计robot的Payload,速度,扭矩等需要多少。选定电机,再选控制器,然后是plc和操作面板.

至于刹车自己想嘛,当你disable电机是,不想让它能动的那你就要刹车,否则就是不要刹车咯。。。

至于模式,这些电机在编程时都有的,一般用绝对位移功能块咯,就是定位。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  台达伺服A系列, B系列, AB系列  同等功率,它各有什么特点!  如果说一个2KW A系列的伺服,和2KWAB系列的伺服,价格方面差不多的,性能方面各有什么差异,那一个会好点!

网友B:
楼主可以去台达网站上下一些台达伺服的说明书自己去研究下

网友D(2010-04-07):
懂的人简单,不懂的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