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商务机改为GUS后display builder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用dell dimension 3000 商务机改装了一台GUS,windows  2000,R650,TPS  software 130,Display Builder 130,lcnp卡 。   安装后

Native Window所有各项都正常,当Display Builder流程图运行后,显示故障信息:attempt  to connect  HOPC data server failed;

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

网友A:
你看看OPC SERVER启动了吗?

楼主:
检查HOPCSRVR.EXE进程已运行.

网友A:
能显示数据吗?

不能显示数据就用OPC CLIENT测试一下.

楼主:
不能显示数据。请问OPC CLIENT 软件在哪张盘中?

此后试验安装TPS SOFTWARE 340软件,但LCNP STATUS 对话框中LCNP地址显示为FF、-1等,一直处于自检状态,与实际设置的地址不符。

网友A: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一个.

网友B:
对:yinfengxinyue 关于

不能显示数据。请问OPC CLIENT 软件在哪张盘中?

此后试验安装TPS SOFTWARE 340软件,但LCNP STATUS 对话框中LCNP地址显示为FF、-1等,一直处于自检状态,与实际设置的地址不符。

内容的回复:你这里的故障描述是不是和开始是不一样?如果LCNP的状态不对,那么所有的数据都传不上来。

网友A:
已经发给你了,测试一下吧!

网友C:
我也改过,用的是研华工控机,WINDOWS NT ,R533,DISPLAY BUILDER 130,情况和楼主的一样:NATIVE WINDOWS 的各项操作完全正常,但是流程图没数据,DISPLAY BUILDER是灰色的OFF LINE。

网友D:
呵呵,如果NATIVE WINDOWS正常,说明LCNP4卡没有问题;那还是软件没有装好。如果装好了,是可以调流程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