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励磁电压不受控,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4):
欧陆590+励磁电压不受控,什么原因?

有一台55KW的欧陆590装置,原先一直正常,励磁采用电流控制,装置输出励磁电压为340V,突然发生装置的励磁输出电压340V,将励磁改为电压控制,无论控制比例设为90%还是50%,装置输出励磁电压均为340V,请问各位大侠其可能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的励磁是不是外接模块的,,如外接,有可能是哪个二极管模块坏了

网友B:
应该是励磁模块的问题,刚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当时采用的负载为一台2.2KW的直流电机(电枢电压160V、砺磁电压180V)。因怕励磁电压太高将电机烧坏,因而励磁进线电源改为220V,所作的工作如下:

1、因装置是拆下来检查过板子的,因而怀疑是励磁电流互感器的线穿反了(会影响同名端,是吗?),于是将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反过来,正过去,均试了,励磁电压控制时无论比例设为50%还是90%,采输出始终为196VDC。不可控!

2、怀疑装置参数有问题,于是做了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1、检查了模块和励磁控制回路的两个运放,均完好。

2、由于生产很急,而励磁电压不可控,决定采取临时办法:励磁进线电源改为220V进线,其输出电压应为196VDC,虽略高于电机额定励磁电压180V,但应可以使用。于是将装置安装在现场,现场负载为一落地镗铣床。

3、试车,带负载运行,励磁控制依旧设为电压控制,比例设为50%,量输出电压为110V;调高比例为70%,厉磁电压为140V。

也就是说:换了一个场所,负载由一台2。2KW的小电机(空载)变成了一台55KW电机+落地镗铣床后,励磁电压就变得可调了。

难道励磁电压是否可控与负载大小有关吗???

网友C:
590励磁供电需380v

网友C:
相序也要注意不能错了,不然可能出现励磁不受控的情况(可能报警也可能不报警)

网友D:
你进线怎么改的220,

楼主:
从控制电源线D7、D8引两根线至励磁整流桥的进线

网友C:
590对磁场进线要求比较高,220v是不行的,必须BC两相380v,不象西门子。要不你就用外磁,桥堆整流。还有励磁电流控制时调整比例是没有用的,必须在电压控制方式下才有效

网友E(2009-03-11):
引用 网友C:

590对磁场进线要求比较高,220v是不行的,必须BC两相380v,不象西门子。要不你就用外磁,桥堆整流。还有励磁电流控制时调整比例是没有用的,必须在电压控制方式下才有效

说的好!

网友F:
是励磁模块输入相序的原因造成的,把相序换一下即可

网友G:
590有内部励磁呀!

www.comeon365.com

相关问题可以去我们网站的技术论坛交流。

网友H:
相序与励磁触发脉冲都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I(2021-07-02):
引用 网友C:
相序也要注意不能错了,不然可能出现励磁不受控的情况(可能报警也可能不报警)...



非常感谢,就是不报警,换过来之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