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线制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为什么压力差压变送器采用两线制容易?而温度和分析等采用两线制不行呢?心里有点想法,但不确定,想听听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大都采用两线制,即供电和信号传输共用两线,以前有的老变送器有的是四线制的,即两根供电,两根信号传输。对于你说的温度应该是说热电阻,热电阻的接法有三种,两线、三线、四线。这要对现场使用的精度要求而定,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采用两线 ,精度稍高的地方用三线。工业大多都采用三线,对于实验室、研究所等要求精度很高的地方那就要用四线制。具体的原理是由于测量回路大都采用平衡电桥测电阻的。

网友B:
谁说的不行啊,可以啊,加变送器就可以了。根据原理来看的啊,电阻你拿两线接环境影响多大。就是两线接那也是用的电流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大都采用两线制,即供电和信号传输共用两线,以前有的老变送器有的是四线制的,即两根供电,两根信号传输。对于你说的温度应该是说热电阻,热电阻的接法有三种,两线、三线、四线。这要对现场使用的精度要求而定,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采用两线 ,精度稍高的地方用三线。工业大多都采用三线,对于实验室、研究所等要求精度很高的地方那就要用四线制。具体的原理是由于测量回路大都采用平衡电桥测电阻的。

--------------------------------------------------------------------------------------------------

四线制的测量精度高吗?按说三线制的抗干扰行要更强啊,三线制应该是四线制的改良啊

网友C:
你把压力差压变送器的电路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大都采用两线制,即供电和信号传输共用两线,以前有的老变送器有的是四线制的,即两根供电,两根信号传输。对于你说的温度应该是说热电阻,热电阻的接法有三种,两线、三线、四线。这要对现场使用的精度要求而定,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采用两线 ,精度稍高的地方用三线。工业大多都采用三线,对于实验室、研究所等要求精度很高的地方那就要用四线制。具体的原理是由于测量回路大都采用平衡电桥测电阻的。

谁说的不行啊,可以啊,加变送器就可以了。根据原理来看的啊,电阻你拿两线接环境影响多大。就是两线接那也是用的电流居

都顶都顶都顶

网友E: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网友F:
现在都可以用两线制啊,包括耗电比较多的电磁流量计都有两线制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变送器大都采用两线制,即供电和信号传输共用两线,以前有的老变送器有的是四线制的,即两根供电,两根信号传输。对于你说的温度应该是说热电阻,热电阻的接法有三种,两线、三线、四线。这要对现场使用的精度要求而定,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采用两线 ,精度稍高的地方用三线。工业大多都采用三线,对于实验室、研究所等要求精度很高的地方那就要用四线制。具体的原理是由于测量回路大都采用平衡电桥测电阻的。

--------------------------------------------------------------------------------------------------

四线制的测量精度高吗?按说三线制的抗干扰行要更强啊,三线制应该是四线制的改良啊

不知道这是那本书上的理论?

支持王国鹏的说法

网友A:
哈哈,谢谢楼上对我的信任,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一起探讨,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F:
应该说两线制仪表应用的越来越多。

网友H:
什么叫两线制变送器?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另外电物理量(简称电量),例如电流、电压、功率、频率等,都需要转换成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是用4~20mA直流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输出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
  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如图1所示。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信号传输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另外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图:变送器基本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