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采用脉冲编码器反馈,变频器容易报编码器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25):
使用编码器后,变频器经常报编码器故障,

用的是ABB ACS800变频器,现在都怕用编码器了,直接屏蔽掉,感觉还更稳定?

到底哪些原因会造成编码器报故障?

网友A:
两个原因:1.连轴器松动.

              2,编码器信号弱,电缆太长,屏蔽不好,脉冲数太高.

网友B:
没有调整好参数,----固定好----同轴-----不要松动,----不要振动,------调整好变频器内部相应参数,----------用示波器监视一下编码器输入到变频器时的波形------要求清晰------方向正确,----------都做好后,用自整定,整定结束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C:
从以下几点考虑:

1.检查安装,和电机轴同轴度要好,联轴器要紧。

2.换编码器,主要是换牌子。

3.编码器信号受到了干扰,要保持强弱电电缆之间的距离,做好屏蔽。

这种问题有时就是棘手,尤其是电机功率比较大时,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换编码器牌子?一看就是个推销的。

网友C:
为了怕人误以为我是推销的,我可特意没指定换什么牌子的编码器。

其实根据我用编码器的经验,我十分清楚什么牌子的编码器好用,电磁兼容性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这次是将绕线电机转子短接后,用ABB ACS800变频器来驱动电机,在绕线电机转子上安装了一个光洋编码器,

装上后调试运行时就抱编码器故障,用的编码器是1024转的,我觉得是不是转速越大,抗干扰就越差,我绝的在吊车上控制精度不需要

太高,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转速少的编码器来安装。

现场工作环境非常插,金属粉尘很多。对编码器可能影响也很大。

网友D:
sse70,说一下什么牌子好,行吗。没事,说吧。

网友E:
我印象ABB的变频电机标配是欧姆龙的码盘

网友F:
这个不是牌子的问题,我再钢厂调试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可以私下联系,13601652045

楼主:
我是湖北的,经常用到ABB的变频器,abb技术支持说一般天车控制可以不加编码器,控制效果也很好,abb的变频器是直接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