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控制单按钮启停程序(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25):
单按钮启停程序用途很广,在家电中都有,按下按钮,电器工作,再按一次,电器停止,请高手谈谈有多少种编程方法?

网友A:
无数种.rhf

网友B:
这样的 问题都要问,楼主一点脑子都不想动

楼主:
见笑了,不是不想动,是想了几天还没想出来,昨晚又想到2点,现在单片机还未入门,所以向高手请教下

网友C:
晕死人不偿命

网友D:
void IR_Receive_function()
{
unsigned i=0,k=0;
if (Ir_Over)
{
EX0=0; EX1=0; //关外部中断
if (DAT[0]==DAT[1]&&DAT[2]!=DAT[3])
{
switch (DAT[3])
{
case 0XFF: if(inbuf1[19]==‘1‘)inbuf1[19]=‘0‘;else inbuf1[19]=‘1‘;break;
case 0XFE: if(inbuf1[20]==‘1‘)inbuf1[20]=‘0‘;else inbuf1[20]=‘1‘;break;
case 0XFD: if(inbuf1[21]==‘1‘)inbuf1[21]=‘0‘;else inbuf1[21]=‘1‘;break;
case 0XFC: if(inbuf1[22]==‘1‘)inbuf1[22]=‘0‘;else inbuf1[22]=‘1‘;break;
case 0XFB: if(inbuf1[23]==‘1‘)inbuf1[23]=‘0‘;else inbuf1[23]=‘1‘;break;
case 0XFA: if(inbuf1[24]==‘1‘)inbuf1[24]=‘0‘;else inbuf1[24]=‘1‘;break;
case 0XF9: if(inbuf1[25]==‘1‘)inbuf1[25]=‘0‘;else inbuf1[25]=‘1‘;break;
case 0XF8: if(inbuf1[26]==‘1‘)inbuf1[26]=‘0‘;else inbuf1[26]=‘1‘;break;
default: break;
}
}
Ir_Over=0;
EX0=1;EX1=1; //开外部中断
}
}
一段红外处理程序,在数据缓冲区里如果有按键就取反!

方法N多

楼主:
谢谢老狼先生提供思路

楼主:
本人也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实现此功能,但不太理想,主要是我没松下按钮前,单片机就什么都不做,在死循环,怎样可避免呢?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int count;
sbit p1_1=P1^1 ;
sbit p3_1=P3^1;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2==0)
{
delay10ms();
if(P3_2==0)
{
count++;
if(count==2)
{
count=0;
}
if(count==1)
P1_1=1 ;
else
P1_1=0;
while(P3_2==0);
}
}
}
}

网友E(2009-01-31):
你想让它做什么,在按的时候你就调用什么程序,比如显示,为了按下去 不熄灭,你就在按下按键的时候调用显示程序。

楼主(2009-03-11):
感谢回贴的朋友,更感谢老狼先生他终觉浅先生提供思路,本人初学,令高手见笑了

网友D:
单片机没有多少东西,现在想换个工作,今天去面试一个电梯控制器研发的公司,那公司面试的那位总工才是人才啊!问的太细微了,有点感觉自己。。。。。。。

网友F:
工作换成没有?电梯控制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G:
学习着先,马上到新公司就要用到C++了...

网友H(2009-06-24):
象这种 太简单了 啦,要好好看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