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关于数据块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数据块的问题:1、DB2.DBD3代表什么意思?具体指向哪一个地址?2、数据块的地址怎么定义?比如电压和电流放在DB3中的4.0,和6.0,我该怎么读取他们?3、在多重背景下又该如何读取?谢了各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B:
我非常诚恳的建议楼主去仔细看看西门子Step7编程手册,虽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没有“真理”,那么实践的对象是什么呢?

先掌握理论,然后去通过实践来巩固,这才是学习的正道,欲速则不达~~

西门子Step7对于数据块的绝对地址的表示方法为:类型+编号.地址类型+地址编号,因此构成了DB2.DBD3,实际上这个地址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WORD或者Double Word的地址编号为偶数~~因此该地址编号应该为DBD4

因此可以用语句表达为,在数据块2中的第3个地址,地址的长度类型为双字。

问题2:数据块的地址从0开始进行编号。

问题3:通过对地址执行L(Load)指令,或者MOV等指令就可以进行读取。对于多重背景来说,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多重背景,多重背景不代表多个背景数据块,而是代表一个背景数据块被多个FB的调用,因此称作多重背景。如同普通的数据块的读取,但是对于背景数据块的写操作却是由调用其FB来执行~~

多看看,仔细看看,花点时间去看看编程手册中关于这些基础知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以上~

楼主:
听了楼上的话,感觉收益匪浅啊

楼主:
难道你们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资料上好象都没有关于他们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