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配电室和主控室(有自动化设备)能否安装暖气(蒸汽暖)

楼主(2008-12-25):
在我们有自动化设备的主控制室内生产工人要求安装暖气,因为空调制热效果不好,操作工人嫌冷,建议安装暖气(我们这里是蒸汽暖),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安装暖气,但是一时找不到条文规定,请大家帮忙,看是否真不让安装。工人们建议如果怕暖气漏水的话可以将阀门接头等处放在控制室外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切忌!不能安装,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保障设备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措施,一旦蒸汽泄露,屋内所有物体表面都会有冷凝水,通电的物体表面有水,后果你能想到吧!比如说母排! 我就遇到过一次,夏天时低压配电室内的空调的冷凝水管堵塞,造成冷凝水通过地面的缝隙流到楼下的天棚上,在通过天棚直接漏到了GGD柜子上盖,然后流到了受电断路器上侧的母排上,好大一“炮”呀,造成我车间一半的设备停产2小时,直接损失98W,上级变电所断路器跳闸,其它两个车间停产1小时,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用空调,关键是夏天要降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