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水池抽水节不节电???

楼主(2008-12-25):
有75KW的电机扬程90米,实际抽水只有60米,给蓄水池抽水。
现考虑使用变频器后是否能节电,若能可以节多少?
请大虾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有节电的效果,看你使用多少频率工作

网友B:
用电是少了,但水泵的出水量也少了,如果原来1小时可以完成抽水,现在的抽水时间肯定比原来长,算起电费可能比你原来的还要多。

变频水泵是可能节能,但节能是有条件的,是分使用场合的,条件就是水泵的供水量、或水压偏高,需要降低速度,而降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变频。

楼主的使用场合不适宜用变频,用变频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是少了,但水泵的出水量也少了,如果原来1小时可以完成抽水,现在的抽水时间肯定比原来长,算起电费可能比你原来的还要多。

变频水泵是可能节能,但节能是有条件的,是分使用场合的,条件就是水泵的供水量、或水压偏高,需要降低速度,而降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变频。

楼主的使用场合不适宜用变频,用变频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能。

支持!

楼主:
对:yjig 关于

用电是少了,但水泵的出水量也少了,如果原来1小时可以完成抽水,现在的抽水时间肯定比原来长,算起电费可能比你原来的还要多。

变频水泵是可能节能,但节能是有条件的,是分使用场合的,条件就是水泵的供水量、或水压偏高,需要降低速度,而降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变频。

楼主的使用场合不适宜用变频,用变频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能。

内容的回复:兄弟你说很有道理,按能量守恒定律看,这玩意还不节能,最后还耗能。我也问d了业内的一些老工程师,理论算出来的结果有33.4%的节电率,后来我又问了个博士,算的结果也是这个数,因为泵类的负载有个立方的关系,可是呢,就是没人实践做过,

网友B:
变频水泵节能通常用于出水量恒定,而水压过高的场合,如空调的循环冷冻水,空调的循环冷却水,民用自来水等系统。对于这样的系统,由于水压偏高,电耗较大,通常采用调节阀门来降压。然而采用调节阀门的电耗远远大于变频降压,也就是如同你所述的:“理论算出来的结果有33.4%的节电率,后来我又问了个博士,算的结果也是这个数,因为泵类的负载有个立方的关系。”

你的水塔供水系统是出水量不限,虽然全速工频运行的电耗(每小时)大于变频状态,但它做功大于变频,因此他们的抽水的全过程的电耗仍然低于变频。

综上所述,用变频节能是节约的多余的供水量,或者说是节约的是多余的水压,而你的水塔系统不存在多余的供水量问题,因此也就不节能。

楼主:
对:yjig 关于

变频水泵节能通常用于出水量恒定,而水压过高的场合,如空调的循环冷冻水,空调的循环冷却水,民用自来水等系统。对于这样的系统,由于水压偏高,电耗较大,通常采用调节阀门来降压。然而采用调节阀门的电耗远远大于变频降压,也就是如同你所述的:“理论算出来的结果有33.4%的节电率,后来我又问了个博士,算的结果也是这个数,因为泵类的负载有个立方的关系。”

你的水塔供水系统是出水量不限,虽然全速工频运行的电耗(每小时)大于变频状态,但它做功大于变频,因此他们的抽水的全过程的电耗仍然低于变频。

综上所述,用变频节能是节约的多余的供水量,或者说是节约的是多余的水压,而你的水塔系统不存在多余的供水量问题,因此也就不节能。

内容的回复: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
假设有w立方的水要抽:
在50Hz时对应的流量为Q1,压力为H1(90m),消耗的功率为P1。
现在要求压力为H2(60m), 设:流量为Q2,消耗的功率为P2。
所以H1/50*50=H2/n2 所以n2=40.8Hz。

所以P1/50³=P2/40.8³ 所以P2=0.5433P1
所以假设泵效不变的情况下:
在工频下消耗的总电量为:W/Q1*P1 (kw)
在变频下消耗的总电量为:W/Q2*P2=W/(40.8Q1/50) *0.5433P1=0.6658*W/Q1*P1 (KW)

所以节电率在理论上算能达到1-0.6658=33.4 %。
理论的结果是有这么多,实际有没有,或者说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就不知道了,从流体力学上说P与转速N是个立方的关系,转速下降一点,功率就下降很多了。

网友B:
你的系统就相当于:用3T汽车运送6T货物,3T汽车的油耗当然比6T的油耗低,但必须运送两次,两次的油耗仍然比6T车油耗低吗?

此外,变频器的自身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损耗,它的损耗大约有10%左右(含电机谐波损耗)。

用变频节能是节约的多余的供水量,或者说是节约的是多余的水压,你的水塔系统有多余的供水量吗?

网友D:
上海神源变频供水专用变频 让我们的专家给你解答   www.syrunscom QQ 470804234
15168801548 结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为中国节能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的系统就相当于:用3T汽车运送6T货物,3T汽车的油耗当然比6T的油耗低,但必须运送两次,两次的油耗仍然比6T车油耗低吗?

用变频节能是节约的多余的供水量,或者说是节约的是多余的水压,而你的水塔系统不存在多余的供水量问题,因此也就不节能。

内容的回复:我们电话联系吧:我手机号:158 1442 1229

网友B:
我的手机号是:13851189575

网友E:
看实际的工况,这不好说,不一定节能

网友F:
我给我做到20%。呵呵。

网友G:
变频器是调速用的 节不节能 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