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接触过GE FANUC — VersaPoint PLC。 有事请教~~

楼主(2008-12-25):
   遇到点小麻烦,请教:

厂里一台印染设备,意大利过来的。

用的是 GE FANUC  ——Series 90 -30  PLC一个; VersaPoint —I/O 模块   三个,Profibus-dp总线,

现在提示“ PLC 电池不足”,想更换电池,现在电柜门打不开,门上有接门限开关,一打开,总电源就断了。

     问下:  断电几分钟有影响吗?     我想把总电源关掉,把安全门限短接,这样才能操作。。

网友A:
您讲的应该是90-30的电池电量低.订货号IC693ACC301。短时间断电更换电池程序不会丢,但最好还是先做好备份。

楼主:
    我已经看了,是松下的锂电池, BR-2/3A   3V   。

楼上如何联系?

网友B:
GE Series 90 -30模块  用的电池是松下的锂电池, BR-2/3A 3V ;

 对电池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C(2009-03-06):
    我是直接 到  照相馆里买的松下相机电池换上去的.

  二十多一个.

网友D:
短时间没有问题  。

网友E:
短时间断电,程序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