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热保护故障原因

楼主(2008-12-25):
工厂电机若干台,其中55KW电机6台,就是这几台55KW电机热继电器经常跳。
检查电机绝缘正常,电机运行时均在额定电流以内,电压正常。
请高手帮忙分析故障原因!!
急!!! 急!!!急!!

谢了!

网友A:
如果就是这6台55KW的电机出现问题的话,除了他们的控制回路中的各个元件相同外,其它的还有没有相同的东西,如地线等。 或者你找到最爱跳的,把他的热继电器改型,其它的不动,如果还跳的话,就是你的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B:
接地情况; 你那里如何走线  线损如何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们的电机是什么方法启动的,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你是不是测的是相电流,然后根据相电流选择的热继电器,并把热继电器放在空气开关下方,实际上热继电器通过的电流是线电流

网友D:
如果是星三角起动,应看清楚你的热元件串在什么位置,即看清楚热元件测的是什么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再看所测电流超还是不超,另外还要看温升是否正常,如果温度在60度以上,就要注意了,摸清温度升高的原因,是电机内部还是电机外部。

网友E:
将热继的整定电流跳到1.1倍,或者换热继

网友F:
如果确定电缆规格符合要求的话,主要应该检查热继及接触器

网友G:
看看是拖动什么设备,风机启动电流较大且启动时间长,建议调大到1.2倍额定电流试试。

网友H:
惹急整定电流条大一点,勇前行电流表掐一下电流

网友I:
热继电器使用不当或质量有问题 重新选择120A热继电器整定值1.2--1.3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继电器使用不当或质量有问题 重新选择120A热继电器整定值1.2--1.3

整定倍数是不是大了点啊?

网友J:
是启动时候跳还是运行时候跳呀.是什么记动方式呀.

网友I:
热继电器的热元件受环境温度【元件安装处的温度】的影响较大 根据你的情况可能环境温度较高【应该在35度以上】 所以取1.2----1.3  如果环境温度不高可以选小些

网友K:
热继电器跳闸时候  你看看热继电器主回路的温度

网友L:
你最好把图贴上来,而且把各元件参数说明白,要不然大家都在和你闲聊,不痛不痒的闲聊。。。。。。

网友M:
换热继电器!可能热继电器内部又烧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