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T开路会有大电压存在?

楼主(2008-12-25):
每次在运行状态下换保护装置时,都要把CT短接起来,那不短接又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
变压器原理呀  !!    一次侧低电压大电流  二次侧高电压低电流  容量不变 ,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B:
由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是5A,,由变压器公式U1/U2=I2/I1,可以知道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升压变压器,如果二次开路将产生高压,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源,电流源不能开路,电压源不能短路,老师说的。

开路就是外界电阻为无穷大,电流源输出的是电流,电流一定,外界电阻无穷大,相乘之后电压很大?很可能就烧坏电源了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付边开路后,就变成一台升压变压器了,原边只有一匝或几匝,而付边匝数很多。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相当于一台升压变压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源,电流源不能开路,电压源不能短路,老师说的。

开路就是外界电阻为无穷大,电流源输出的是电流,电流一定,外界电阻无穷大,相乘之后电压很大?很可能就烧坏电源了
------------------------------------------------------------------------------------------------------

上面一句还可以,下面一句就是胡扯蛋了,

网友G:
说是电压很高,没测过,不过6000的我开路过,也没什么问题!哈哈/好像说互感器会过热产生涡流!不知道!学习学习!看书

网友H:
3楼的说得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源,电流源不能开路,电压源不能短路,老师说的。

开路就是外界电阻为无穷大,电流源输出的是电流,电流一定,外界电阻无穷大,相乘之后电压很大?很可能就烧坏电源了
-----------------------------------------------------------

上面一句还可以,下面一句就是胡扯蛋了。

-----------------------------------------------------

看来,“老师说的”一定没错!自己说的就不能担保。东方也是这样。但这里杨小伟的第二句话也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是绝对了一点,因为我们老师说了:“理想电流源是不存在的”,所以电流不可能完全不变。但总的意思很对!不是“胡扯蛋了”。

网友C:
下一句是百度说的。呵呵!

网友J:
6楼的到是有点扯淡了,有没有想过,理想电流源加任何负载,电流是恒定的。

导线电阻很小,短接后U=IR 电压几乎为零,如果你用身体去短接,自己去算吧!

当然也不用算,试试被5A以下的电流流过身体也行。

不同意升压变压器的说法。原理上说不过去。

网友K:
  先不谈论理论上的东西。下面是做的一个实验。

  实验条件:AC220V电压、500W加热功率的饮水机、50/5A的CT,额定穿芯匝数1匝,实际穿芯匝数9匝。

  实验结果:饮水机保温时测得CT电压1.38V,饮水机加热时测得CT电压1.52V。

网友K:
下面是这个CT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6楼的到是有点扯淡了,有没有想过,理想电流源加任何负载,电流是恒定的。

导线电阻很小,短接后U=IR 电压几乎为零,如果你用身体去短接,自己去算吧!

当然也不用算,试试被5A以下的电流流过身体也行。

不同意升压变压器的说法。原理上说不过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说是电压很高,没测过,不过6000的我开路过,也没什么问题!哈哈/好像说互感器会过热产生涡流!不知道!学习学习!看书

其实也没多高电压,400/5的我开路测过,初级200多安电流时才几十伏。

网友M:
其实它不象很多人想的那样 ,我就见过开路状态,是和电表相连,它最终还是好的。只是在工作中还是要讲安全

网友N:
这是个基本电工理论知识,具体可参看一些教科书吧,反正都这么用,肯定没有错的

网友O:
高电压很危险,按操作规程办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其实它不象很多人想的那样 ,我就见过开路状态,是和电表相连,它最终还是好的。只是在工作中还是要讲安全

是啊!那么为什么“电流一定,外界电阻无穷大,相乘之后”电压不是无穷大而只有几十伏特?是不是有点出乎有些人的意料?这就是我们老师说的:“理想电流源是不存在的”。开路就是外界电阻为无穷大,但开路时电流能一定吗?不是“一定”,而是等于0呀!所以东方认为不能绝对化。这下子好理解了:零乘无穷大可以等于任何数!几十伏也是可以的呀。

XW:零乘无穷大可以等于任何数也不行呀!为什么不是几千伏?能不能算出来是多少伏?

当然可以的啦!如电流比50/5A,容量5VA,穿心3匝,可以估算如下:匝比为10,初级是3匝,次级就是30匝;正常5VA变压器,以15匝/伏计算,30匝也就是2V,但处于次级开路状态下的电流互感器的磁通比正常状态的变压器要大得多,不过饱和磁通也是有限的,不会无穷大!就算大3倍也只有6V。有的匝比比较大,如400/5,电压还要高些,但也就是几十伏。

XW:那不是开路没有关系!书上讲的不对吗?

这也不是!正常使用时,次级是电流表,内阻很小,电压只有几十毫伏,开路后是几十伏,可不是高了成百上千倍?另外,磁通过大有危险,使铁损大大增加,就像电磁炉一样,时间一长可能就吃不消了。

东方没有试过,毫无实践经验,只是理论推导。期待哪位仁人志士勇于实践,得出科学结论,东方谢过先。

网友F:
6楼的到是有点扯淡了,有没有想过,理想电流源加任何负载,电流是恒定的。

导线电阻很小,短接后U=IR 电压几乎为零,如果你用身体去短接,自己去算吧!

当然也不用算,试试被5A以下的电流流过身体也行。

不同意升压变压器的说法。原理上说不过去。
----------------------------------------------------------------------------------------------------------

如果CT的次级匝数很少的话,难道输出电压也是无穷大?

荒唐至极.我不是搞电气,但对于常识,我还是有感觉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网友F:
网上搜一搜就能找到这方面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网友J(2011-05-31):
好久没来论坛了,来看看老面孔,呵呵

无意中翻到此贴,看到老菜鸟的测试很有意思,不过我想说你的测试只能告诉我你的表不错。

建议你换个方法,在互感器两端接个滑动电阻器(最好是实验室用的大家伙,能串进去个电流表最好)记住先放到最小阻值,然后再测两端电压,边调边测。

网友P:
电流互感器在它的额定功率以内,才是个恒流源,超出功率后,输出电流降低明显的。

电流互感器的功率一般很小为几VA,电流很大一般为几A,所以电流互感器的额定负载一般为1欧姆以下,电阻再大的话就超功率运行了。所以我们使用电流互感器的时候要求尽量用粗铜线,越短越好。

实验一,老菜鸟的实验,万用表电压档高内阻,所以输出电流极小,导致电压很低为1点几伏。本来满功率的时候应该是5VA除以5A等于1伏的。

实验二,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0108332300001-1.shtml,由于导线电阻过大,导致电流互感器超功率运行,输出电流显著降低,本来应该40A的结果只显示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