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转子损伤现象!请高手看看,指点指点!

楼主(2008-12-25):
以下图片是我公司一台80KW直流电机转子损伤情况,该电机由一台6RA70系列调速器控制,在运行中,进线380V电源的200A熔断器,其中A,C两相烧坏。请高手帮忙看一看,发表一下意见!感谢!

网友A:
惨不忍睹哦,看起来电机用了很长时间了吧?是不是用的时间太长,换向片之间碳粉多了短路了,我们以前用的2400KW直流电机就是因为碳刷打火太厉害,没注意给烧了~这是这个模样。不是高手,随便说说,这方面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B:
看样子有明显环火现象。同意楼上观点。直流机换向器需定期清理,碳刷须及时更换,注意刷握压簧的压力要适度。碳刷也要注意型号、硬度不能搞错

网友B:
如果晚上定期巡检,多注意一下,象电机这样的损坏,应该可以在完全故障停机之前就能发现问题,能看出来打火的

网友C:
直流机换向器线圈有短路.造成换向器环火.建议送修或更换.

网友D:
建议考核点巡检人员1万员。电机烧损成这个样子。

网友E:
直流机换向器有短路现象,碳刷打火太厉害,看样子有明显环火现象,建议送修或更换.

网友F:
定期巡检,换向器清理,碳刷换勤点

网友G: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或者是不是中心点变了,只要换向器没有短路,升高片没有坏,把换向器在车床上车一刀,再换上对应型号的碳刷,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