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速断保护为什么要躲过本段线路末端三相短路电流

楼主(2008-12-25):
等于本线路末端三相短路电流不可以吗?

网友A:
保证在短路时开关主要接点不损坏,主要部件不因大电流而损坏,然后才能可靠分断

网友B:
这是为了本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具有选择性。因为本线路末端与相邻线路出口处的三相短路电流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相邻线路出口处发生三相短路时,应由相邻线路的保护动作,而本线路的保护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