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08-12-25):
今天看了一个明人写的程序,里面有个触摸键写的是bit set x0000,不知道什么意思,特来请教

网友A:
应该是把X0000位置1

楼主:
晕,我也知道是把X0000置1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B:
有什么用要看程序的,肯定有对应的PLC程序吧

你光这么说谁也不知道啊~~

楼主:
这个X0000与程序里面的X0应该是二个不同的东西吧

网友C:
那要看你角摸键定义的是什么了,如何连接的。

楼主:
键代码没有定义,都是FFFF,按下这个键就进入了到GOT系统了,跟开机按住左上角是一样的

网友D:
大家好!快来帮帮我吧 请各位顶级高手指教,小弟遇到点问题,向工控业各位专家请教,现在三菱数控设备CRT想 改成液晶屏的

但是有一点他原来是数字信号 需要一个转接卡,不知道有没有,原来有一家装过 ,但抗干扰能力差,就是数字信号转成模拟信号,在转成数字信号输入液晶屏,直接接上是不行的

网友E(2009-02-19):
深圳宝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淼13480868089

QQ472057086

网友F(2009-04-02):
做广告太可耻了

网友G:
对:wangwei528 关于大家好!快来帮帮我吧 请各位顶级高手指教,小弟遇到点问题,向工控业各位专家请教,现在三菱数控设备CRT想 改成液晶屏的

但是有一点他原来是数字信号 需要一个转接卡,不知道有没有,原来有一家装过 ,但抗干扰能力差,就是数字信号转成模拟信号,在转成数字信号输入液晶屏,直接接上是不行的
内容的回复:

虽然没遇到过此类问题,但按照PC机的情况来看,液晶屏没道理不行啊,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这个问题有点无聊!没说明白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