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NPN编码器能否接到西门子PNP型输入的PLC?

楼主(2008-12-25):
我用的是E6B2-CWZ6C 1000P/R 想接到西门子6ES7-1AD23-0XB8 PNP PLC中,我只使用了A相测长度,可以接吗?若可以怎么接,对输出有改变吗?

网友A:
呵呵;

新型的S7-200  PLC输入是双向的,NPN与PNP都可以;

网友B:
统一楼上的见解!!!

网友C:
没有用过,建议使用推挽的

网友D:
没问题的,编码器和PLC是独立的,只信号格式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E(2009-07-01):
不可能的,s7-200是pnp的要电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