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料秤的调试

楼主(2008-12-25):
共有10台圆盘,使用S7-300+ftc-43称重模块,在程序中使用FB41进行调试,调试精度不高,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
精度不高?你要多高呀,到市场买菜还缺斤少两呢! 你的称量方式是什么呀?是不是圆盘到小皮带,通过小皮带称量物料重量的呀?如果是的话,那影响精度的因素太多了,比如小皮带的速度,称量棍的表面清洁度,有没有强磁场干扰等等,如果外围的因素你控制不了,精度根本提高不了的。

网友B:
是不是用皮带称来配料的

网友C:
详细情况要说清楚,这么模糊,没法帮你判断原因的

网友D:
到我开的工业称重与配料群去问

网友D:
我用过FTA模块.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