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怎么做?

楼主(2008-12-25):
刚接触OMRON的PLC,用欧姆龙怎么做输入输出口的批处理?像SIMENS是赋值给QB0之类就行了,欧姆龙的怎么做啊?

网友A:
你所说的批处理是指什么?多位置位和多位复位吗?

楼主:
如果用SIEMENS的PLC,LD I0.0   MOVB 11,QB0,这样的话就是Q0.0,Q0.1和Q0.3 置高电平。用欧姆龙那个怎么做

网友B:
直接mov #00FF到输出通道就可以了啊,整个通道8个灯都亮了.

楼主:
刚学这个,问一个菜鸟问题,输出通道怎么一起表示出来,不会是0.00,0.01这样一个个打出来吧

网友C:
用数字就可以0CH就表示了0.00、0.01.......0.15

网友D:
这个就是批处理啊,刚知道。。

MOVB 11 QB0这样就能把Q0.0,Q0.1和Q0.3 置高电平?我咋没看懂呢?

楼主:
我说的是用OMRON怎么做。我知道了,谢谢黄上飞了

网友E:
如果用SIEMENS的PLC,LD I0.0 MOVB 11,QB0,这样的话就是Q0.0,Q0.1和Q0.3 置高电平。

为什么?Q0.2  Q0,4  Q0,5   Q0,6 就不是了吗?

OMRON的就可以自己来得

网友F:
^_^可以试试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