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频率问题

楼主(2008-12-25):
我有一台ASC600频率用电位器设制只能到31-32HZ,不能到50HZ(昨天还可以,参数未动过.)面板改也只能到31-32HZ.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自动限流保护了.去掉负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测一下电位器和AI口的电压(0-10V)不就知道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变频器为90KW。问题是在31-32HZ时电流就有159A。我把限流改为153%(原来是133%)频率可以调到35HZ,这时电流为177A。频率再就上不去了。

楼主:
以上操做是改为本地控制后出现的。

楼主:
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C:
你让这空试看变频器是否是这情况,看是否是频率被锁保护了

网友D:
是不是频率上限限制住了。      查看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F:
看一下参数,电机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G:
测量一下直流电压,看看输入是否有缺相,如果保护参数设置不全,可能出现缺相不报警,但是输出频率上不去的现象

网友H:
是不是频率上限限制住了。 查看参数设置     测一下电位器和AI口的电压(0-10V)

楼主:
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I:
可能原因:

1:负载

2:整流缺相或者整流触发导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