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WINCC打开的时候还要项目移植器啊,打不开项目的

网友A:
描述详细一些,才能帮助你呀!操作系统?WINCC的版本?

楼主:
是一打开截面就出现的东西

网友B:
高版本的Wincc打开低版本的Wincc项目必须进行项目移植,这个在Wincc的Help中已经说明了~~

当然,您手中如果是高版本的Wincc且非合法化软件的话,是看不到Help的。

项目移植器已经中文化,依照项目移植器一步一步进行就可以了,但是要明白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请做好源项目的备份工作。

具体项目移植在自助资料库也有图形教程,您可以自行去搜索……

以上

楼主:
谢谢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能新建一个项目

楼主:
当新建项目的时候,会提示0x80004005:未指定错误

网友C:
小心了,我用6.0打开5.0的画面,

结果我重装了WINCC

楼主:
呵呵,要重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新建项目的时候,会提示0x80004005:未指定错误

该错误表明,您的用户登陆权限不在HMI组用户或者HMI View组用户内。

关于如何修改用户权限,请参考您PC的操作系统帮助。

以上

网友D:
高版本的无法打开低版本的项目,用工具里的项目移植器project migrator,

网友E:
项目移植器就是针对不同版本做的程序能够让新的版本读出,再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项目移植器就是针对不同版本做的程序能够让新的版本读出,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