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和Q之间是否可以CC-LINK通讯

楼主(2008-12-25):
请问主站使用Q02HCPU,从站FX2N的PLC,它们之间是否可以通过CCLINK通讯,如果可以,硬件配置

网友A:
可以的,把FX2N设置为设备站,FX2N配备一个CC-LINK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问题的,完全可以连接

Q加个QJ61BT11N,FX2N加个FX2N-32CCL

网友C:
对的,两个型号公司都有卖,用到联系我

PLC控制器 锂电池 三菱减速电机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
编程设计,控制柜配电柜调试,电机马达、变频系统及流水线设备的改造,调试、编程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