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改变不了数据下去什么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25):
我使用TD400C,可编辑的数据怎么改变不了,在程序菜单的文本向导中,已经改了可以编辑数据,但连上CPU224  PLC中确改不了,修改后又变成0,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地址重复了。

地址重复了。

楼主:
只有这个原因吗?我用的地址是VD0-VD3,VW1-VW5,好象程序中没有其它 地方暂用呀

网友B:
是停电在送电时出现的吗?有没有设置停电保持

楼主:
是送电时出现的。设置了停电保持。

网友B:
我用的地址是VD0-VD3,VW1-VW5有重复呀,TD400C用到的寄存器地址都要停电保持

网友C:
一定是地址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