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用

楼主(2008-12-25):
这个是图尔克的安全栅,不知道怎么用,主要是什么用途

网友A:
顾名思义,安全栅是用来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而设的。一般用在设备的外围,当有人或是身体的一部分挡住光柱,设备就停止了。

网友B:
一般来说冲压设备上用的比较多,用来保护人身安全

楼主:
还真不明白呢,用光电开关驱动继电器和这有何区别,非要做的怪模怪样的,里面有个输入+ -端子是接什么了模拟电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