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08-12-25):
爱默生变频器,使用两年后出现频率会自动降低。控制面板控制启动停止,频率控制旋钮没有人去旋转,频率会从50HZ降低到15HZ

网友A:
1、试着从小到大从大到小转两圈电位器,看频率能否正常变化出来。看生产转速是否真地降低。

2、如果有时能正常,更换电位器。如果一直不能,测量给定钮后接到变频端子上的给定电压,看与实际给定差多少。

3、如果给定电压正常,并且懂点儿电路,顺着板子找到这个给定后的运放、AD什么的,研究一下好坏,如果有条件,从头换到尾。

4、如果自己没示波器、搞不定,找专业厂家给你修吧。

网友B:
先去查查控制旋钮是否可以把转速提起来

网友C:
公司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变频器不怎么样

网友D:
你能出来亮亮相吗。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怎么怎么你了。你当时就没有动他们的花花肠子。这东西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美女

网友E:
变频器里边的电容是有寿命的   该换了吧

网友F:
你好,上面三楼的兄弟,能和我沟通一下吗

我的15937122328  李

网友G:
我厂有一个也这样,后来将其改为数字量调速(用开关的组合)

如设定几个档位 30,40,50,60HZ

虽不能无级调速但能用

网友H:
^_^估计就进DSP的电容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I:
   基准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那天看见有人跟了那种无聊的贴。所以就会了这个

网友J:
我最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变频参数自己就变化了....连锁定参数都没用..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K:
故障过程说一下。还有先按楼上说的。多调几下电位器试试。

可能故障:电位器,电容,也可能是内部其他问题。还有可能是环境太脏。变频器内部灰尘多了等等。

网友L:
引用“以节能为己任”的话::故障过程说一下。还有先按楼上说的。多调几下电位器试试。

可能故障:电位器,电容,也可能是内部其他问题。还有可能是环境太脏。变频器内部灰尘多了等等。

网友M:
请改善一下作业环境(达到干燥、通风、整洁),用万能表检查一下所用电容的值是否衰变、电位器的阻值是否还保持线形变化特性,顺便检查一遍所有接线和接线端子是否还符合电气要求等。供参考。

网友N:
先用控制面板给定频率试试,如果可以则电位器坏了

如控制面板给定都出现像你说的情况的话,多半是控制板有问题了

网友O:
环境太脏。变频器内部灰尘多,负载太重

网友P:
呵呵

俺脚的还是先设定个固定频率运行看看

要还是自己变化的话(电位器没问题)

那就再参照楼上看看

还是不中的话

那就参照1楼

呵呵呵

网友Q:
先把他设定在内部控制模式来区分是接口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R(2009-01-28):
如果是端子控制模式那就要先查外在查内部了还有就要查一下机械部份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先用控制面板给定频率试试,如果可以则电位器坏了

如控制面板给定都出现像你说的情况的话,多半是控制板有问题了

网友T:
电位器养化了,最好不要用电位器控制频率.用上下键控制,改一下参数就可.

网友M:
提四点供参考:多年尘垢太多需清扫变频器;检查内部电容是否退化;检查电位器是否接触性能良好;检查频率控制旋钮是否还起作用。

网友U:
强烈支持15楼!

这样一测试就全都知道了。

网友V:
先换个电位器看看,不行的话再恢复出厂值试试,还不行送修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P:

呵呵

俺脚的还是先设定个固定频率运行看看

要还是自己变化的话(电位器没问题)

那就再参照楼上看看

还是不中的话

那就参照1楼

呵呵呵

网友X:
個人覺得是電位器快故障了

所以才會產生HZ衰落的問題~

~提供參考~

网友Y:
用面板定频率试试看,

网友Z: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楼主:
现在已经查处原因来了,由于变频器使用时间很厂,再加上机台震动很大,速度调整旋扭松动造成,更换一个旋扭正常,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AA:
可能是电位器老化了

网友AB:
你试一试用数字给定频率,不用电位计给定,先确定电位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C(2009-09-02):
把电位器摘了用线短相当与最高电位50HZ运行则是电位计原因。。。。。。。。

网友AD:
估计是给定电位器腐蚀吧。我不久修过一台螺纹磨机床就是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