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C 显示文本条问题

楼主(2008-12-25):
       以前用三菱的或其他文本或触摸屏,可以在屏上自动跳出,由PLC字或位触发的屏号或信息条。

       TD400c怎么做呀?比如我现在要求当PLC一个位ON时,要求文本显示某条信息

网友A:
使用向导中的报警设置

楼主:
报警设置后,有画面可以制作,但这个画面怎么去调用呢?说是有使能,这个使能怎么加上去

楼主:
这个位触发在那里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B:
有向导的,按向导的步骤做就好了,在定义报警时定义的。

楼主:
搞好呢,想了半天,原来是设置好报警后再在程序中调用一下,还存在不同的报警号。搞了二天了才明白过来

就是迷糊在怎么去触发它,在那里触发,

楼主:
还有个问题,当设定一个主画面,就是默认屏。当停在默认屏上时过一段就会跳走,弹出“无报警”。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C:
这可能是组态报警画面前选择默认显示模式为报警信息的结果,改为用户屏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