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结构形式的选择

楼主(2008-12-25):
更多:http://www.mc-saic.com/

1. 从使用功能 上选阀需注意的问题
(1) 调节功能
① 要求阀动作平稳:
② 小开度调节性能好;
③ 选好所需的流量特性;
④ 满足可调比;
⑤ 阻力小、流量比在(阀的额定流量参数与公称通径之比);
⑥ 调节速度。
(2) 泄漏量与切断压差
这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的两个因素。泄漏量应满足工艺要求,且有密封面的可靠性的保护措施;切断压差(阀关闭时的压差)必须提出来(遗憾的是许多设计院的调节阀计算规格书中无 此参数),让所选阀有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它,否则会导致执行机构选大或选小。
(3) 防堵
即使是干净的介质,也存在堵塞的问题,这就是管道内的不干净东西被介质带入调节阀内, 造成堵卡,这是常见的故障,所以应考虑阀的防堵性能。通常角行程类的调节阀比直行程类的调节阀防堵性能好得多,故以后角行程类的调节阀使用将会越来越多。
(4) 耐蚀
它包括耐冲蚀、汽蚀、腐蚀。主要涉及到材料的选用和阀的使用寿命问题,同时,涉及到经 济性问题。此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所选阀具有较好的耐贸易市场性能且价格合理。如能选全四氟阀就不应该选全耐蚀全金阀;能选反汽蚀效果较好、结构简单的角形高压阀(满足两年左右使用寿命),就不应该选结构复杂、价格贵的其它高压阀。
(5) 耐压与耐温
这涉及调节阀的公称压力、工作温度的选定。耐压方面如果只是压力高并不困难,主要是压   差大会产生汽蚀;耐温方面通常解决 450 ℃ 以下是十分容易的,450~ 600 ℃ 也不困难,但到 600 ℃ 以上时,矛盾就会突出;当温度在 80 ℃ 时的切断类调节阀选用软密封材料通常是不可取的,应该考虑硬密封切断。常用材质的工作温度、工作压力与公称压力的关系见下表5-1
(6) 重量与外观
此问题非常直观,一定是外观好、重量轻的阀受使用厂家欢迎。这里要改变一种偏见,认为调节阀是个“老大粗”,重一点或外观差一点,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十分重视它,从而提出了调节阀应该具有小型化、轻型化、仪表化的特征。
(7) 十大类调节阀的功能优劣比较
1.2 综合经济效果确定阀型
在满足上述使用功能的要求中,适用的阀有几类,此时便应综合经济效果确定某一阀型,为此,我们认为,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 高可靠性。
① 结构简单;
② 可靠性高。这里需要改变过去片面追求性能指标,忽视可靠性的错误作法。
(2) 使用寿命长。
(3) 维护方便,备品备件有来源。
(4) 产品价格适宜,性能价格较好。
1.3 调节阀形式的优选次序
根据调节阀的功能优劣和上述观点,特提供调节阀的优选次序如一:
① 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 - ② 蝶阀 - ③ 套筒阀 - ④ 单座阀 - ⑤ 双座阀 - ⑥ 偏心旋转阀 -⑦ 球阀 -
⑧ 角形阀 - ⑨ 三通阀 - ⑩ 隔膜阀
在这些调节阀中,我们认为应该尽量不选用隔腊阀,其理由是隔腊是一个极不可靠的零件,使其隔膜阀也成为了可靠性差的产品。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
就是推销华林的全功能的吧,算了,拉倒吧,我们用过了,还是送我们试用的,效果就不说了,希望不要把自己的产品吹上天了

网友B:
有兴趣可以在线交流qq群,77946231 初级选手探讨圈,我从事自动化仪表电气工作14年,诚邀您参加在线交流。。。

广告啊,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