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历史曲线怎么在报表中打印出来?

楼主(2008-12-25):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怎样可以把历史趋势曲线在报表中打印出来?或者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只有打印的表格有历史曲线就可以。

网友A:
历史曲线报表中选择打印选项就能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历史曲线报表中选择打印选项就能打印了

谢谢你,但是那样的话,可以自己设置表头和一些其它内容吗?

网友B:
可以的,历史曲线控件中有相应的方法和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