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MOP的设定值存储该如何理解?

楼主(2008-12-25):
P2231【3】 PID-MOP 的设定值存储

可能的设定值:
0 不存储PID-MOP 的设定值
1 允许存储PID-MOP 的设定值(改写P2240)
关联:
如果选择这一参数(P2231)= 0,那么,在OFF 命令之后设定值将返回P2240(PID-MOP 的设定值)设定的数值。
如果选择这一参数(P2231)= 1,将“记住”激活的设定值,而且P2240 用当前值刷新。

这里该怎么理解呢?PID-MOP是个什么样的数值?我现在调一台MM440变频恒压供水设备遇到问题啦

急等!!!!

网友A(2010-06-12):
假如p2231的值为0,p2240=5hz,变频器重新开机时,使用p2240=5hz最初设定的值。

假如p2231的值为1,开始p2240=5hz,之后把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设定为30hz,那么变频器将把最后运行的频率值30hz保存在p2240中,那么变频器再次运行时使用已经改过的值,即p2240=30hz。

网友B:
不知道,呵呵,希望你早日能有答案啊

深圳市维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电力直流系列蓄电池维护测试仪器仪表

www.szweib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