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3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

楼主(2008-12-25):
因电源缺相原因烧坏水泵,加装保护器:德力西公司的XJ3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安装使用说明书接线图如下:http://user.qzone.qq.com/1003899262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相电源接在接触器的下端,5、6常开点与起动按纽并联,与接触器线圈串联……(按装前试验,保护器加三相电源后,工作状态指示灯亮,5、6点没有变成闭点,7、8也没变成开点)请问这个电路,保护器能起到保护作用吗?电动机能起动吗?它的保护原理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说明你的相序是错的

楼主:
如果说相序错,工作状态(指示灯)还亮吗?

楼主:
工作指示灯亮,怎么说是相序错呢?

网友B(2010-01-03):
漏电断路器下来是星三角启动主回路,那么请问:断相与相序保护继电器要接在断路器的下端(即KM1前端)?还是KM1的下端?

网友C(2011-07-27):
如果你的相序是按正常的ABC接的,那就是产品的问题;如果你的相序接成了BCA,或者其他形式,那应该调整接线;一般用户在保护电动机等不能反转的设备电源时,只需要加装最新最先进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 厂家电话:0577-62871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