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8-12-25):
用2AD编程时用如下程序:

LD X000
TO K0 K17 H0000 K1 选择A/D输入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 CH1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0 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0
LD X001
TO K0 K17 H0001 K1 选择A/D输入通道2
TO K0 K17 H0003 K1 通道2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2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1 通道2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1

为什么这里的H0000跟4AD里面的H0000的意思不一样?2AD里面的H0000,H0001,H0002,H0003

在这里表示什么意思?LD X000 和LD X001 同时执行的话二个通道的数据能同时等到吗?是不是LD前面还要加M8002

刷新才能同时等到二个通道的数据?LD X000 和LD X001 同时执行的话二个通道的数据能同时等到吗?是不是LD前面还要加M8002

刷新才能同时等到二个通道的数据?

楼主:
哪位大师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我来顶一下!呵呵!!

网友A:
2AD里面的H0000,H0001,H0002,H0003用二进制表示分别为 0000 0000 0000 0000、0000 0000 0000 0001、0000 0000 0000 0010、0000 0000 0000 0011

对应表格

网友A:
LD X000 和LD X001 同时执行的话二个通道的数据几乎能同时等到

楼主:
谢谢白荷花回答!在4AD里面0表示-10~+10V,1表示+4~+20ma,2表示_20~+20ma,3表示关闭通道.在2AD里的0、1、2、3表示什么?谢谢!

网友B:
在2AD里的0、1、2、3表示没有这种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2AD里的0、1、2、3表示没有这种表示

没有这种表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在4AD里面0表示-10~+10V,1表示+4~+20ma,2表示_20~+20ma,3表示关闭通道.在2AD里的跟4AD是一样的.LD X000 和LD X001 同时执行的话二个通道的数据原理是不可能同时得到的,

网友D:
选择输入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的意思;